楼主(2008-03-17):
单位新建了一大型食堂,里面同时有三相设备和单相设备,请问应当怎么计算其总功率以及总电流,应当如何选电缆?

如:三相设备有空调、蒸饭机这两种设备功率加一起是150KW,单相设备有照明等等设备加一起的总功率是60KW(单相负载大约平均分配到三相的各单相线上),如果按其全负荷运行怎么来计算它的总电流?还有应当选多大的电缆?

自己想这样算不知是否正确:三相150KW+单相60KW=210KW, 然后用210KW根据三相负载1千瓦2A来估算得其总电流420A,最后按此420A来选取电缆;

在线等 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人帮我吗????

网友A:
我觉得可以把220V的负载分3路控制,这样可以减少总功率,还有就是考虑这些用电设备是不是都同时运行。如果经济允许的话,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就按你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