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7):
求助各位大侠,omron E2ES-X4D1-M1GJ  接近开关的接线方式。在网站上没有找到说明书,所以来这里麻烦各位了!请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少用。但基本的应该是棕色的接+24V,蓝色的接0,黑色的接输出。

网友B:
说型号能帮你的人就少了,但你要是能提供他是几线制的,电压是DC的还是AC.也许能帮你的人就多了!

网友C:
从型号看应该是二线制,直流,接插件,不锈钢外壳.
从现有资料看可能是定制产品.
参考E2E资料:1脚接+;4脚接-(一定要串负载)
如果是新的包装里应该有资料
如果是在设备上你可测一下
如果........你看着办吧

楼主:
多谢各位了!现在我能确定是直流二线式! 1--棕色  2---白色  3---蓝色  4---黑色  承包公司给安装的时候连接: 4--接24v  1---接输出, 但是我发现开关的状态始终是输出高电平。 所以现在很迷惑,不知道应该怎么正确接线!

按照4楼所说:1脚接+;4脚接-(一定要串负载)  串负载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不明白 两线式怎么用?负载要接多大的?  那一颗作为输出?

楼主:
用表测量 黑色与棕色间没有电阻是直通的,黑色和棕色中任意一颗与白色和蓝色中任意一颗都有阻值,白色与蓝色间阻值无穷大。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代表开关已经坏掉了?

网友B:
所谓串负载就是指:将开关串联在负荷中(比如继电器的线圈等).目的是要让电流有流向!不知道你已经明白了没有.

网友D:
4接负,1先接负载(继电器,DI)再接24V正,负载容量3-100mA.
此产品在2008.3停产,在omron网站有替代品和资料.

楼主:
哦!可是目前的问题是 1和4之间没有阻值,正常工作的开关是这个情况吗?我怀疑我们这的开关是不是已经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