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M440 F0011故障

楼主(2008-03-17):
还是MM440,11KW,恒转矩,运行2~3小时就跳F0011,现场测温,温度不高,负载也不大。P626等是用的默认值。电机润滑没问题,机构没堵卡现象。没测电流、电压。以前一直没问题,使用了1年多。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达人帮忙。

网友A:
工厂化复位,然后从新设置参数,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