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问题

楼主(2008-03-17):
请问:原线路已安装电流互感器,我现在想在安装一块电表共用原来的电流互感器是否可以?能不能产生分流而计量不准?谢谢

网友A:
你原来的互感器是带电流表吗?
如果是的话,可以将电流表和电能表的电流线圈串联起来.
不会产生分流,但如果是并联可就会分流了.

网友B:
2楼的朋友说的甚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也可以再装3只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