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7):
我今天遇到一个机架式的PLC,但没接触过,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不吝相赐

网友A:
www.fa.omron.com.cn

网友B:
OMRON的不外就是C500,C1000H,C2000H,C200H,CS1几种,你遇到的是那种,它们的配置是不一样的,资料自然就不太一样.请明示.

楼主:
这是一张装在电脑上的板卡,型号是C200PC-ISA-SRM

楼主:
该板卡是连接一些IO单元的.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型号比较相似,叫数字量输入、输出混合模块 C200PC-ISA13-SRM-E,不知各位有没有这个的资料呢?谢谢~~~~~~~~~~~~~~~

网友C:
机架式的PLC输出点比较耐用,没有CPM1A或2A的那么容易要换点

网友B:
你要的资料在www.fa.omron.com.cn应该能找到,版本V202-E1-1
主要用在COMPOBUS/S网,PLC:C200HX-CPU64
找不到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