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7):
各位,上次那问题我已经解决,就是DA041模块的控制字<#8099> 那我想请问这个8099是怎么算来的呢? 在手册上我怎么没看到? 哪位请指出? 或者是另外的手册?

网友A:
你用电脑中的计算器,用十六进制的方法输入,然后转换成二进制数,就是对应的你的设置数值。

网友B:
手册看过吗?
看DA041的设置说明吧。
#8099=1000 0000 1001 1001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耐心解答,再次谢过.不过我还是有点疑问,因为我也是刚接触这欧姆龙的,有点懵懂.
那8099  是0-10V 的设置字,那要是我是4-20mA我该怎么设置呢? 还有CPM1ADA041 和AD041
0-10V 都是设置8099吧? 请再次指教

网友A:
如果是4-20mA的信号,就不能设定为8099了,你自己看一下手册用二进制表示然后转换为十六进制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8099那就不使用平均值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