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7):
如题。
调用屏内部时间地址我知道,但编好模拟运行时显示的是“0”,而不是时间。

屏内部的时间要怎样调整呢?

如果要调用PLC(三菱FX1S系列)的时间应怎样设置?

网友A:
rw60000开始的

网友B:
2楼说的对,从RW60000--60006,以后在时分秒下面各加1个上下键对应调整。互相学习!

网友B:
在屏上直接模拟运行时,时间是你电脑上的时间,上下键对应调整无效。下载到屏上并且与PLC联机后方可以在屏上调整。

网友C(2008-05-05):
是啊,怎么显示系统时间

网友D:
你加我QQ:470331240 ,我为你详细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