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7):
各位大虾帮帮忙 ,
 请问PLC与PC通信时PLC这边的程序怎么写,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
我写的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时,不行。显示“open file failed!
请各位帮帮忙,十分感谢。如哪位能指教请加我MSN:
xuhui8483@hotmial.com

网友A:
PLC不用写程序。设好通讯格式,然后发送正确的字符,PLC会有正确的回应!

楼主:
应该要用到RS指令吧!

楼主:
我用RS指令写了,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了,发过去了,没返回。
请问各位这东西要一般都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