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7):
三相0.75kw异步电机的相间直流电阻大概是多少?用指针式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吗?

网友A:
异步电动机的判断,不是用你这样的方法的.为什么不用摇表呢?

网友B:
可以的,把表的档位放在最小上(1欧姆档)然后调零,测量.误差不大的,我经常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