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8-03-17):
我是一名低压维修电工,可是对电器的二次回路不怎么熟悉,我深知道这是 做维修的必须掌握的,请各位高手指条明路 ,我该从哪里着手学习!谢谢了。

网友A:
应该从<<电器控制技术>>开始,一般书店都有售!提醒一句,基础性东西是一定要掌握的

网友B:
找本《电工基础》看看,先明白什么是自锁,什么是互锁电路再掌握其他的知识。

网友C:
二次回路,就是继电回路,先了解各种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在结合实际的电路进行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D:
先学习最简单的点动启动,然后学习点动和连动,这样慢慢加多控制回路来慢慢熟悉就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