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8):
控制面板按键给频率,在变频器里面需要设置哪些参数?保护类的参数?

网友A:
保护类的基本上在出厂时已设定好了

网友B:
看你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要是电机负载很大.要适当调整斜坡度.最高频率.要不变频器会保护.再有就是停机方式.和启动一样负载大斜坡也大.不知道你是不是用了直流制动.只要启动和停机不出现保护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