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8):
我在外面买了一跟USB转COM的线.想连到PLC上..可以就是通信不上..这是怎么样回事呢.

网友A:
我可以教你,  55255554

网友B:
装好驱动,再在编程软件的通讯设置中进行通讯设定

网友C:
你还没有装上驱动软件

网友D:
运气。也许你买一百个USB都不能连接。我有一个能接多种PLC,就是和OMRON不能连接,没办法,后面也是搞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USB可以连接的了,但是连接时并不是特别好,一般情况要试十次以上才可以。改一个程序连接的时间占差不多十分之九之多。总之我对OMORN也用得少,也用怕了。

网友E:
与PLC的型号、你用的编程电缆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