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8):
我公司有一台钻削加工中心,FANUC 0I系统,空载运行一切正常,铣削某一孔时出现自动停转现象,无任何报警,观察主轴监控画面,停转时主轴负载瞬间达到120%,测量24V电压,24V瞬间为0后又正常.加工程序没问题,换新刀具可正常加工,同样的旧刀具到另一台同样机型的机床工作正常.请教可能原因?

网友A:
查24V电源部份,可能供电能力下降所致

楼主:
感谢吴大侠指点,经查实确实为380V主电源开关接触不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