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8):
请问
PLC的人机界面一般用什么软件做?

网友A:
我只知道西门子的 用protool

网友B:
都有专门的编程软件的
三菱的GT Designer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很菜. 和问你夹菜是用哪只手一样的道理.  各个人机编程有各自的软件,是独一无二的,是不能兼容的,知道吗?

网友D:
LS真LAJI
你很牛吗?
你没菜过吗???
到这里是解决问题的

网友E:
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软件;

网友F:
有没会HITECH海泰克的啊人机和电脑连接,咋连和上下载啊,那个大虾指点下
有常用的PLC编程软件和教学软件,要的发邮件给我.

网友G:
海泰克 人机后面有一排的那个IP 拨码开关,你对照人机的附带说明书,仔细查看一下,说不定是哪个设置不对.

网友F:
是吗!我的数据线是买的,PC-PWS6600DE     16L458
好像没有这个跳线设置啊

网友H:
有的
很多的软件 资料 连线

网友I:
屏上要设定好通讯接口和传输设定值

网友J:
Proface---Project Manager;
Mitsubishi---GT Designer;
Omron---CX Designer;
...每个牌子都有对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K:
什么样的PLC就有它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