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怎么偷电的

楼主(2008-03-18):
我的辖区内有一新建楼房,三楼的对门两家用电不正常,冬天的时候,空调不一天停电表也走不了多少,开箱检查发现,整栋楼的电表接线错误,火零接反也就是说 1 3两线互换,怎么偷得电?

 他们都是楼房,不可能使用一火一地的 方法,互换零线也不可能,经试验,两家互换零线不行,谁家出零线谁家的电表转,大家分析分析,哪里有洞!!!!

  这栋楼的电表箱是上锁的,接线错误可能是装表时疏忽大意,这两家可能是及时发现后利用这一点罢了

网友A(2008-06-04):
电度表的入线端反接:1线接地,3线接火线。窃电者在室内另设一地线。窃电时,2端悬空,电流线圈无电流通过。

网友A:
你可以到后面的论坛里面看看反窃电的,说得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