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9):
我们单位变压器1000KVA的,装了电容补偿的,功率因数只有0。7左右,结果高压配电柜无功表没转,如果我把电容投上,有功表是不是会走的慢点呢?

网友A:
有功表是不会走慢的,不过0.7的功力因数无功表怎么会不走,是不是接错了。或是无功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