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9):
各位,我没用该人机界面,不知道它的价格优势怎么样? 还有它的性能怎么样? 软件应用方不方便?

网友A:
在同档次产品中,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用Pro-face的话不用去怀疑他的品质,因为他是Pro-fa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同档次产品中,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用Pro-face的话不用去怀疑他的品质,因为他是Pro-face。
请教:

目前Proface属于国产还是进口产品?Proface中是否有支持浮点数运算的触控屏?

感谢回答!

网友C:
性能非常的好;
价格不要与国产(台湾)的比,进口的里面也算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同档次产品中,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用Pro-face的话不用去怀疑他的品质,因为他是Pro-face。
请教:

目前Proface属于国产还是进口产品?Proface中是否有支持浮点数运算的触控屏?

感谢回答!

Pro-face部分产品国产,部分产品进口。据PFC的人说器件都是日本采购过来,无锡普洛菲斯工厂只是完成一个组装的过程。
像GP2X00系列和GP2X01系列,ST400和ST401,AST3301系列,AST3000W系列是在无锡工厂生产;
AGP3000系列在日本生产,ST402日本原装,GP477R日本原装。
就说这么多,这样算不算透露机密了,哈哈。

BTW:

网友A:
刚才没by出来。

浮点数运算,在GP系列上不支持。

PS:GP2400T和GP2401T还是原装货 -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by出来。

浮点数运算,在GP系列上不支持。

PS:GP2400T和GP2401T还是原装货 -_-@

GP系列不支持,那么ST系列等就更不會支持了。

也許Proface的工業平板計算機系列,如PL,PS系列大概支持了,不清楚GLC系列的是否支持浮點數呢?

看來Proface在觸控屏和富士,Hakko還是有差距哦,但是不可否認,Proface的產品系列相當的全,從低端的3.7寸觸控屏到高端的工業平板計算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