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9):
各位好心的大哥:
  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请问步进电机工作时,用没了多久,控制器就很烫,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

网友A:
电机烫吗?你说的汤,手是否能够放的住。手能方柱问题就不大。关键还要看电机。买牌子大点的少找麻烦!

楼主:
电机不怎么烫,就是驱动器烫,那是不是低于70度都不要紧的啊?
谢谢你回我哦

网友B:
高于70度,会有一个过热报警,自动停机的,控制器上有调节电流的旋钮,调的和电机相匹配

楼主:
你们懂得真是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C:
电压或电流台大

网友D:
控制器发汤是不正常的!  正常情况下驱动器是不怎么汤的!用手感觉是暖和的!  太汤的话就是电流太大  或者散热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