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9):
三菱PLC软件“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故障探索:

  用三菱PLC的不少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三菱网站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 的技术论坛有关该问题的解答
大多是软件冲突啊、重装系统啊、原始工程数据损坏啊等等,对解决问题没有
任何帮助!(实话实说)
   我查询过互联网上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提问及解答,按照说明试过所有的操作,
确实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不得不进行其他试验:在不同的电脑上安装(8.0以上版本),确实有的可以,
有的不行,英文的可以,中文的不行。我将安装成功的电脑上的有关文件夹中的文件,
全部覆盖不成功的电脑上对应文件,仍然不行!于是怀疑是注册表中的问题,又考虑
到中文不行,估计是注册表中有汉字的[项]或[值]或[数据]出了问题,经查,发现注册
表中有大量"d:\program files\三菱PLC\...”内容,其中d:是本人软件安装盘符,...表示
下面还有许多子项,卸载再重新安装,仍然如此。而对照安装成功的电脑中的对应部分
是“D:\MELSEC\EASYSO~1\... ”
  这就是关键!
  为什么安装不成功的电脑中每次重装都是这样?我分析是在同一台电脑中同时装过不同的两个版本的软件所致(至少本人是),于是我将注册表中的有“三菱PLC”字样的部分全部改为30PLC(只要不含汉字即可),再次安装环境文件(如果不改会提示环境文件已是最新,拒绝安装),再安装GX Developer8.XX软件,重起电脑,一切OK!!

   结论: GX Developer8.XX软件有BUG,不必怀疑XP有什么问题。

   以上是本人经过N次试验才搞好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也许不一定适合所有电脑的
各种情况,有不同情形的或还不能解决问题,欢迎与本人交流:
QQ 114010267(注明技术交流)

网友A:
如果仅以此来讲是最终解决方案,可能还为时过早。

部分版本的GPPW与操作系统有关,如我现在安装的8.26版本,在正版系统中安装,OK,没有问题,在非正版的系统下安装,虽可以安装,但完毕后运行出现致命错误。
于是借用正版软件安装后重新安装GPPW,立马OK了。

因此,软件安装实质上与系统有很大关系。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目的是为了在使用过程中解决问题,cvlsam提供了另外一种故障类型,很好。

    我在WINXP2007典藏版(非正版?)上全新安装8.26版没有问题,是否还会有与其他应用软件冲突情况还有待试验(象卡巴等)。

    我说的只是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不一定是最佳,也不是最终最完善的意思,因为我看到很多对此问题的解释都停留在一种想当然的推论,并没有做过多少次试验,大家得不到参考,也就不能解决问题。

    我想大家希望的是实实在在能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理论分析,更不是列出各种失败的例子,这便是本人发贴的初衷。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B:
我在几年前装7.0版本,同一台电脑装三次后也就不能装了,也不能使用。出现的问题很可能是网上下载的非正版软件,再者电脑被多次写入后,注册表前后不能履盖,所以引起大量的注册文件在操作系统内。最后清空注册表就又可以装了。

网友C(2008-10-06):
我的也装不了,气死了,装了好多次了,还是不行,有人指点一下吗?我的QQ340622265

网友D(2012-12-21):
谢谢,终于解决了。

网友E(2014-04-14):
本人今天安装此软件业出现该问题,请问那个注册表中的字样怎么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