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9):
LG K120S PLC怎么不能和计算机通讯,接线上有一个USB转232(驱动是安装好了的)再通过一根数据线与PLC联接起来,数据线两个9针头子是2-3 ,3-2 ,5-5接法,怎么联不起来呢?

网友A:
通讯口没选择对吧?

网友B(2008-10-09):
我的情况完全一样!!

网友C(2008-11-30):
应该是通讯口没选对,或者是PLC的型号没选对

网友D:
多半是用的USB转换器的原因;

网友E:
支持楼上的大侠!!!多半是用的USB转换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