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

楼主(2008-03-19):
各位师傅!我在写西门子程序时,把浮点数转换成整数,有没有直接转换的指令?有什么好办法?想了好久了,谢谢了!

网友A:
结尾取整    TRUNC
取整          RND
取整为较大双字整数  RND+
取整为较小双字整数  RND-     300/400指令表手册 P12-9~12-12页

四舍五入    ROUND
取整         TURNC     200系统手册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