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19):
一、前言
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交流电机调速用的变频器的性能日新月异,由于它具有调速范围宽、精度高、动态响应快、运行效率高、功率因数高、操作方便且便于同其他设备相接等诸多优点,使得变频器的用途越来越广泛。但因它是以半导体为核心的静止机器,为了及早防止由于温度、湿度、尘埃、振动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及使用零件的老化等等而发生故障,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就必须定期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维护。以下是笔者在多年的三菱变频器的现场操作与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检查维护的经验和方法。
二、 日常检查和维护
日常检查和维护即检查变频器在运行状态中是否出现下述异常现象。
1、安装环境是否异常,即用温度计检查周围温度是否在—10℃~+50℃之间且不冰冻,用湿度计检查周围湿度是否在90%以下且不结露。
2、冷冻系统(冷冻风扇)是否异常。
3、是否存在异常振动、异常声音。
4、是否出现异常过热、变色。
5、仪表指示是否异常,必要时可使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压。
三、定期检查和维护
定期检查和维护是需要变频器定期停止运行,以便检查维护的项目,其周期大约是一年一次。停电时,要注意变频器断开电源后不久,电容器仍然处于高压充电状态。在进行检查维护时,要在印刷板上的电荷指示灯熄灭的状态后,且用万用表等测量仪器确认变频器主回路端子间P、N的电压在DC30V以下以后才能进行。
1、  测定绝缘电阻:新投入、停止运行很长时间再投入或维修过的变频器再投入都须测定其绝缘电阻。
(1)进行外部回路的兆欧表测试时,需要将变频器的全部端子拆下,使测试电压不会加在变频器上;
(2)控制回路的通断测试请用万用表的高阻档,不要使用兆欧表和蜂鸣器;
(3)变频器机身的兆欧表测试时,仅在主回路中实施,拆下变频器接线,将端子R、S、T、U、V、W一齐短路用500VDC兆欧表测量它与接地端子间的电阻,应在5MΩ以上;
2、固定检查和加强固定:由于振动、温度变化的影响,螺丝、螺栓等紧固件发生松动,应经常检查维护,并将其拧紧。
3、观察导体、绝缘体是否发生腐蚀破坏,导线外层是否破损;端子排是否损伤,触点是否粗燥、破裂;
4、根据现场环境条件,定期用电动风机对变频器内部及散热风道进行除尘清灰,保持其清洁。
5、检查平滑电容器:在主回路直流部分作为平滑用的大容量的铝电解电容器和在控制回路使用的稳定控制电源的铝电解电容器,受周围环境和使用条件的影响很大,它的老化经过一定时期会急速的加快,因此,应最少一年检查一次。当平滑电容器出现:
       (1)、外壳状态:外壳的侧面、底面的尺寸变大扩张。
    (2)、封口板的状态:明显的弯曲,极端的裂痕。
       (3)、防爆阀(保险阀)的状态:阀扩张显著,已经动作。
       (4)、其他:外观包装裂痕,已经变色和泄漏液体等,或用容量计测定其容量,当其容量到了其额定容量80%以下时,可判断其寿命已到,应于更换。
6、  检查逆变器模块和整流桥模块:
逆变器模块和整流桥模块是变频器的核心元件,其检查方法如下:
(1)、拆下与外部连接的电源线(R、S、T)和电机连接线(U、V、W)。
(2)、准备好万用表,使用档次为1Ω电阻测量档。
(3)、在变频器的端子排R、S、T、U、V、W、P、N处,交换万用表的极性,测定它们的导通状态,不导通时,万用表将指示为∞值;导通时,万用表指示几十欧,由于模块种类、模块数量、万用表种类等其数值不一样,但各项数值几乎相等时,就可判断其是良好的。模块各元件的编号和检查端子,如下图及下表所示。

四、 结束语

本文论述的是笔者在多年的三菱变频器的现场操作与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检查和维护的经验和方法,具有良好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可为其他种类变频器的检查和维护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