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0):
s7-200PLC的数字量输入电压支持5V的电压吗?
請高手指點!! 謝謝!!

网友A:
都是24V输入的,你能说说为什么要5V输入吗?如果是开关量你在PLC电源也是24V不是很方便?如果你要输入模拟信号是相对应的模拟摸块啊

楼主:
因为那个脉冲发生器是5V的电压啊,24V太高了不能用!

网友B:
有需要的话可以用我们的模块 提供DC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也有规则输出模块,可以代替PLC的简单输出!

无锡蓝天顶峰科技有限公司
王利成
1386175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