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SV指令

楼主(2008-03-20):
大家好,公司新进了一台设备。用PLSV  D50  Y000   Y060,控制伺服电机,我在手册上只查到了PLSY指令,没有找到PLSV的用法,请大家帮助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是三菱FX1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公司新进了一台设备。用PLSV  D50  Y000   Y060,控制伺服电机,我在手册上只查到了PLSY指令,没有找到PLSV的用法,请大家帮助解释一下。谢谢了

看来您没有好好看手册哦,手册第228页至230页。

楼主:
老大,我看了,没有PLSV这条指令,只有PLSY.难道它们作用一样?

网友B:
怎么会没有呢,157号指令,可变脉冲输出
不知道你看得是什么手册

楼主:
麻烦各位给讲讲吧,我从网上打印的说明书,可能不全。

网友C:
这个指令是用于1S和1N系列的,2N和2NC系列是不能用的,可能你的手册是2N的,D50是输出脉冲频率,Y0是脉冲输出地址,Y60是旋转方向信号输出起始地址

网友D:
PLSV是可变脉冲;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看的是2N的手册。感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