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容易坏?

楼主(2008-03-20):
我公司车间顶棚的节能灯容易坏,哪位能给分析分析呀?

网友A:
我们厂的也是一样,这是节能不节钱。

网友B:
关键是电压要稳定,如果电压质量不太好的话,我想就不太华得来了!

楼主:
电压不稳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呀

网友C(2008-05-15):
坏了不要紧.可以修呀.换一下最大个头的电容.就OK了.我常修的.一般都是这样.不过还有更麻烦的.就是换可控硅.那样就不太经济了.

网友D(2008-11-06):
100w以上的节能灯的价格从40元------100多的都有,不要用便宜的

网友E(2008-12-13):
在节能灯前加个稳压器会好一些,主要的还是用好的产品.

网友F:
买质量好一点,价钱可能要高一点哦!

网友G:
要买正规厂家的产品!不要光看价钱?非正规厂家的产品的质量没有保证?

网友H:
电能质量不行,谐波太多也是造成节能灯损坏的大原因。建议增加滤波
再就是买质量可靠的产品,不要一味滴图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电能质量不行,谐波太多也是造成节能灯损坏的大原因。建议增加滤波
再就是买质量可靠的产品,不要一味滴图便宜

不能图便宜!
其实节能灯在设计的时候【研制】,充分考虑了使用寿命的问题,

只是到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省略了部分保护电路

为了较少寿命,选择的元器件一般能工作一年多一点就会坏掉,比如启动电阻,大部分坏掉的节能灯是启动电阻慢慢变值,导致不能启动,如是将厂家的8分之一瓦的启动电阻换成0.5W电阻,使用2---3年应该没有问题,直至灯管报废为止

再就是电容的质量问题,如果换成高品质电容,用2--3年也是没有问题的

节能灯容易坏的元件:启动电阻;两个电容【一般是4.7---10uF】,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