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0):
刚刚接触编码器这一块,想知道进口编码器各品牌的区别(质量,适用范围等。。。)
本人目前理解程度:
进口编码器以德国品牌为主,所使用的范围也差不多,市场几乎是完全竞争状态。
求有识之士赐教!谢谢!

楼主:
求助!有人帮帮忙么?

楼主:
顶到有人帮忙,求助!

楼主:
请问编码器的问题是在这里发么?

楼主:
有人能回个信么?

楼主:
起重机、电梯、纺织设备上的编码器跟其他地方要求不一样把?
具体参数对编码器有什么要求上的区别呢?

网友A:
你是销售编码器的吗?我也是, 同行。纺织机器上一般要求不高,用单圈绝对值和增量型低脉冲的比较多,电梯一般是大孔空心的增量型的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销售编码器的吗?我也是, 同行。纺织机器上一般要求不高,用单圈绝对值和增量型低脉冲的比较多,电梯一般是大孔空心的增量型的编码器

谢谢您的回复,那按照我理解的话,用在纺织机器上或者用在电梯电机上的编码器,在众多品牌的编码器中任意一种都可以采用么?选用的时候有哪些指标是作为比较依据的呢?

网友A:
起重机上我不清楚,一般钢铁厂,起重机上用的好象都比较高级,主要是安全性,抗震性,以及对环境的要求上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一般他们都比较有钱。。。。。。。。。。

网友B:
太家讨论续继呀!
我认为编码器在重型机械上使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抗干扰!
一般这种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
不知道楼主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
上海鼎曦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当然是了,不过有些品牌在某些领域比较适用,这主要还是看你应用在什么方面,具体有什么技术参数,至于如何选型,首先,看你选用的是增量型还是绝对型编码器,绝对型有断电记忆功能,开机不用找零点,这是原理决定的,增量型不行,所以,绝对型编码器一般是增量型价格的好几倍,如果是增量型的选型,脉冲多少,电压多少,输出电路什么(跟后继电路要匹配),出线方式是什么,电缆还是插头,要几米,安装方式如何,(出轴还是空心或者半空),振动性如何,IP防护等级如何(视环境和应用而定)。主要分电气和机械2部分吧,你看着选就行了,兄弟你是做泰尔汉姆(Thalheim)的吗?这个你看看P+f OMRON的编码器资料,看几款就知道了,一般来说,体积大的编码器用在重工业(抗冲击),钢铁,水利,石油化工,冶金等 品牌比如P+F,SICK-STEGMAN ,HUBNER-GIESSEN等,体积小的用在轻工业,纺织印刷包装等,品牌比如OMRON,NEMICON,AUTONICS,微型的不算在内哈,总之科技含量较高的一般都是欧洲(德国的多)和美国的编码器,主要是因为编码器是测量仪器,主要看的是精度,这方面德国海德汉Heidenhain公司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们的光栅尺经度是世界上最精密的,而编码器的核心元件码盘就是一个类似光栅尺的元件,我做了半年多的编码器销售了,了解的一些也是皮毛,也就是普通的销售,有兴趣一起多交流 QQ 253798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