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电缆

楼主(2008-03-20):
请问,RS232电缆和PLC的编程电缆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有些品牌的PLC直接支持RS232的通訊。

因此,無法比較樓主的問題所在。

如富士的PLC,即可以使用RS232轉RS422與PLC通訊,又可以使用RS232直接與PLC的通訊模塊通訊,完成程序的調試,因此,請樓主具體化您的問題,否則很難讓您理解問題的答案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