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令问题2

楼主(2008-03-20):
Keep (11) N   中11是代表什么?   N又是代表什么呢?

网友A:
11 是该指令的代码,和在三菱中的指令代码是一个意思.N 是一个书命词,它表示的是地址.

网友B:
11代表用手编器编写时对应的FUN代码;
电脑编写直接输入KEEP就行了;

网友C:
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