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0):
公司的一台车床最近总是坏变频器 故障现象如下:
     车床变频器LED无显示,更换变频器后正常,但用大约一周以后变频器又坏,仍为LED无显示,已经更换两台,间隔大约都在一周,测量负载电机正常,检查控制线路也正常,求助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现打算买台新电机换下看看。

网友A:
变频器操作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B:
LED电源取自变频器开关电源上边。可能是开关电源出问题了吧,楼上的说的对。先检查一下操作电源正不正常,以前遇见过几次电位器接线错误烧开关电源的。就是把电位器电源线和抽头线接反的现象。当开到最大,正负短路,呵呵,冒烟了。。。。

网友C: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经常发生,我们是做风电的,有时候一天就烧好几个,都是一样的现象,led没有显示了,但是我们的风机在过240小时业主测试的时间是不能让他停太久,所以只有换新的,但是我认为这样频繁的换变频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有时间换完了,它也就好使了,我们的电控技术是国外的,所以很多东西我还不是很了解,希望大家能给我提点好的意见,学习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D(2008-11-15):
车床上用的是高频的变频器频率能升到将近1000HZ
看看选型对否?

网友E:
如果频繁的坏,重点应该检查外围电路,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1000Hz是磨床了;
车床一般都在75HZ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