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0):
事情经过:
     公司有条退火生产线,全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共有十三台变频器,分别装在两个柜子里,都配有各自的制动电阻,制动电阻分别装在柜子的外顶部.变频器电源是380伏和退火电炉公用一个系统.
    变频器电源分别用各自的空气开关控制,柜内还装有一个总的断路器.由于炉子在升温,只是供了R S T 380伏电源,既没有给启动信号也没有给模拟控制信号,故变频器全部处于待机状态,
     前天晚上值班人员突然听见一声爆炸声,同时看见从变频器到制动电阻的电线起火燃烧.经检查发现有三个空气开关跳闸,同时柜内总的断路器也跳闸,其余空气开关都没有异常
   经厂家技术人员开机检查,发现两台15KW变频器三相可控硅击穿,一台45KW变频器三相整流器击穿,共三台变频器同时损坏,其中一台15KW变频器的控制板同时损坏.
    经上所述,我有几点疑问不解,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第一;变频器在待机状态制动回路是不应该有电压输出,为什么到制动电阻的线会全部燃烧
  第二:为什么同时三台一起坏,如果是电源的问题,那怎么同一个柜子其于都是好的,而另一个柜子完好.
   请各位师傅尽情发表自己的观点和高见,谢谢,

网友A:
制动电阻的线是一起布的吗,是不是有绕合的现像啊。绝缘处理好了吗?如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电源出问题了吧,出现了瞬间电压超过变频器的绝缘耐压值,因为制动单元的作用是当直流回路电压超过规定值(660V或710V)时,接通能耗电路,使直流回路通过制动电阻以热能方式释放热量,就是说输入电压升高使制动单元误动作。并且这瞬间电压可能还持续了一些时间(几毫秒或几十毫秒也不说定),电阻很容易烧坏的,也能引起前级元件损坏,比如整流桥,整流桥击穿就会引起空开跳闸的。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最好查查那些目前看来没有事的机器,说不定也中内伤了。变频器接地没有?????

网友B:
电炉是中频的?变频器系统的空开闭合了?如果是,那就是电网的畸变,使变频器系统误动作了。或是接地系统的问题。

网友A:
对的.拉丝, 不锈钢厂好多都有中频炉.常常让变频不好用.有的还有好几台焊机在同一电源上工作.污染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