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问题求助

楼主(2008-03-20):
本人公司有一台数控设备,98系统,人机界面使用Vb编写的,非常简单。但plc不知道是如何编写的,特别是监控数据的获取,以及加工数据的获取,我想知道plc是如何执行的。但是用FXGP_WIN-C程序读写时总是出现通讯错误?
不知道如何解决?
请那位高手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打开了VB程序,已经占用了COM口,你关掉就可以通信上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VB程序是自动监控,FXGP_WIN-C程序读写时总是出现通讯错误应该是断口被占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打开了VB程序,已经占用了COM口,你关掉就可以通信上了

正确,同样,打开编程软件时,VB也监控不了!

楼主:
vb程序是关闭的,com1口,可编程器控制器FX1N,RS232通讯,我一点机plc读入,立即出现通讯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vb程序是关闭的,com1口,可编程器控制器FX1N,RS232C通讯

楼主:
可编程控制器型号FX1N-60MT,我用的FXGP_WIN-C,打不开不会是版本问题吧

网友A:
确定COM口是不是坏了?或者说,是不是选择正确的COM口。

楼主:
com 口没有问题,电脑是联想工控机,就一个com1口。我使用了FXGP-WIN-C和GX Developer8.34读入时都是通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