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1):
求富士 FVR-G5说明书,显示OL2不知道怎么解决。按运转电机可以开机,开一会儿就停了,变频器显示OL2,机器上有个开关灯亮起,按一下那个开关又马上开机,不需要按运转的,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楼主:
大家都不知道这种变频器?

网友A:
看來富士的變頻器質量是十分的強勁啊,如此老的產品仍然在發揮“余熱”。

現在根本就求不到這么老的手冊。

參照其他系列型號的富士變頻器手冊。

得知OL2是電動機2過載。

网友B:
请登陆该网站的下载栏目下载: http://www.zggkzy.com/zaisoft/

网友C:
报警的代码可以参考一下G9及G11的;
把电机的线拆下再试一下会不会出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