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1):
小弟最近在做关于plc的一个小实验。
程序已经编好,在plc上已经调试成功了。现在在做上位机的监控。用组态王做的。
要求实时显示plc 的几个输出灯的状态。但是看了半天书,也没搞懂组态王与plc之间是如何通讯的。是需要做些参数设置吗?在哪设置接口的对应关系啊?求各位xdjm帮忙。
万分感谢!!!~~~

网友A:
plc这面不需要任何设置,组态王那面要安装s7-300的驱动,在变量词典里组态与s7-300连接的tag,具体方法请看组态王的手册。

楼主:
与plc连接,是在定义组态王变量的时候设置的吗?
我怎么没注意到啊。
实验室上不了网。我一会去看。
谢谢~~~

楼主:
上午去看了。还是搞不定啊。
定义变量时,类型应该是i/o离散吧?
寄存器选什么呢?有 A,M。DB。E。T。Z。
如果我要定义这个变量为PLC的Q0.0,应该怎么做呢?

跪谢!!~~~~

楼主:
自己顶啊!!
不睡觉的老鼠在线等啊!!~~~~~

网友B:
Q0.0不能定義。

原因很簡單,對于組態王來說,Q0.0不能被讀取,只能作為QW0來讀取,組態王中使用A0來表示。
組態王中E代表輸入,也就是I,A代表輸出,也就是Q,E與A時德語中對I,Q的表示方式。

楼主:
那是要用函数BIT和BITSET,是吧?
那在哪里用这些函数呢,就是说编程的工作是在动画的哪里做呢?
刚开始学,不清楚呐。

楼主:
接着顶啊!!!~~~高人帮帮忙吧。

楼主:
高人啊,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