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个插座

楼主(2008-03-21):
公司要按个考勤机需要一个插座,问题是公司刚装修完,过道里面没有按多余的插孔,只能另按个插座。我想从楼梯灯的开关处接出一个插座。
因为不知道这个楼梯等开关的设计图纸。里面有火线,还有一根不知道是零线还是地线,反正不带电。只能从里面扯出一根火线和那根不知是火线还是地线的线来接个插座,应该没关系吧。如果是地线,会不会跳闸?

网友A:
建议楼主不要操作,因为你不专业,就怕好心做了坏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可要传千里哦.

网友B:
楼主是电工并且被安排这项工作的话就没问题。不过看你的语气不象是专业电工,所以还是请你找专人来处理,这类工作没事的话大家都好,有问题的的话全是你的责任(虽然应该不会有事)

网友C:
同意楼上两位的,楼主还是赵专业的吧。

网友D:
这很简单的.如果只是一个灯开关你就不要接了,接了也没用.如果是插座你就可以接了.

网友E:
你可以从旁边插座里引出来三根线接一个出来呀

网友F(2008-06-03):
你不能确定线的极性就不要乱接,接到地线肯定是要跳闸的,建议你请专业的电工去接

网友G:
一般如果之前楼道里插座已经安装了的话
那应该会按照比较标准的规定来进行安装,例如火线用红线或棕色线,零线用蓝线,
地线用黄绿线
你看是不是有这三种颜色的线呢?

楼主(2008-07-04):
谢谢哦呵呵 现在我已经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