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1):
关于旋转电机的分类及其总结
(卢建强 孙培德 顾宝龙 东华大学 上海 200051)
摘要:旋转电机应用在许多现代工业领域,尤其是在电力电子、工业控制、系统调速和电力生产领域;而熟悉各种旋转电机的性能是每个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本文对目前的各种旋转电机进行了比较清楚的分类,并对比较常用的旋转电机的特性和用途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关键词:旋转电机,分类,特性,用途,
Abstract: Rotary motors are used in many areas,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power electron, industry control, timing system and power plant. Because it is a kind of skill to all electricians, we should realize all motors’ capability. In this paper, all kinds of motors are classed clearly, and common motors’ characters and use are summarized systematically.
Keywords: Rotary motors, kind, capability, use,
0 引言
从广义上讲,电机是电能的变换装置,包括旋转电机和静止电机。旋转电机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实现电能与机械能之间相互转换的一种能量转换装置;静止电机是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和磁势平衡原理实现电压变化的一种电磁装置,也称其为变压器。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旋转电机,旋转电机的种类很多,在现代工业领域中应用极其广泛,可以说,有电能应用的场合都会有旋转电机的身影。与内燃机和蒸汽机相比,旋转电机的运行效率要高的多;并且电能比其它能源传输更方便、费用更廉价,此外电能还具有清洁无污、容易控制等特点,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和工程实践中,旋转电机的应用日益广泛。
不同的电机有不同的应用场合,随着电机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对电机工作原理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还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电机,例如,美国EAD公司研制的无槽无刷直流电动机,日本SERVO公司研制的小功率混合式步进电机,我国自行研制适用于工业机床和电动自行车上的大力矩低转速电机等。
1 旋转电机分类
在旋转电机中,由于发电机是电能的生产机器,所以和电动机相比,它的种类要少的多;而电动机是工业中的应用机器,所以和发电机相比,人们对电动机的研究要多的多,对其分类也要详细的多。实际上,我们通常所说的旋转电机都是狭义的,也就是电动机——俗称“马达”。众所周知,电动机是传动以及控制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动机在实际应用中的重点已经开始从过去简单的传动向复杂的控制转移;尤其是对电动机的速度、位置、转矩的精确控制。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来说,熟悉各种电机的类型及其性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通常人们根据旋转电机的用途进行基本分类,分类结构如图1所示,当然这只是一个分类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包含所有的类型。下面我们就从控制电动机开始,逐步介绍电机中最有代表性、最常用、最基本的电动机——控制电动机和功率电动机以及信号电机。
2 控制电动机
2.1 伺服电动机
伺服电动机广泛应用于各种控制系统中,能将输入的电压信号转换为电机轴上的机械输出量,拖动被控制元件,从而达到控制目的。
伺服电动机有直流和交流之分;最早的伺服电动机是一般的直流电动机,在控制精度不高的情况下,才采用一般的直流电机做伺服电动机。目前的直流伺服电动机从结构上讲,就是小功率的直流电动机,其励磁多采用电枢控制和磁场控制,但通常采用电枢控制。

                                             旋    转    电    机

旋  转  电  机
信 号 电 机 位置信号电机
速度信号电机

                             电 动 机
      功 率 电 动 机 直 流 电 动 机 永磁直流电动机
励磁直流电动机 他励
并励
串励
复励
交流电动机 异步电动机
同步电动机
交直流两用电动机

     控 制 电 动 机 伺服电动机
步进电动机
力矩电动机
开关磁阻电动机
无刷直流电动机
。 。 。 。 。 。

发 电 机
直流发电机

交流发电机
(图1 旋转电机的分类)
直流伺服电动机在机械特性上能够很好的满足控制系统的要求,但是由于换向器的存在,存在许多的不足:换向器与电刷之间易产生火花,干扰驱动器工作,不能应用在有可燃气体的场合;电刷和换向器存在摩擦,会产生较大的死区;结构复杂,维护比较困难。直流伺服电动机在电枢控制方式下的控制特性如图2所示。

交流伺服电动机本质上是一种两相异步电动机,其控制方法主要有三种:幅值控制、相位控制和幅相控制。其定子上有两套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电角,励磁绕组固定接在交流励磁电源 上;控制绕组接在控制电压 上,其中 一般来自放大装置;其绕组如图3所示。

一般地,伺服电动机要求电动机的转速要受所加电压信号的控制;转速能够随着所加电压信号的变化而连续变化;电动机的反映要快、体积要小、控制功率要小。伺服电动机主要应用在各种运动控制系统中,尤其是随动系统。
2.2 步进电动机
所谓步进电动机就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更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脉冲的个数来控制电机的角位移量,从而达到精确定位的目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动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目前,比较常用的步进电动机包括反应式步进电动机(VR)、永磁式步进电动机(PM)、混合式步进电动机(HB)和单相式步进电动机等。
步进电动机和普通电动机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其脉冲驱动的形式,正是这个特点,步进电动机可以和现代的数字控制技术相结合。但步进电动机在控制精度、速度变化范围、低速性能方面都不如传统闭环控制的直流伺服电动机;所以主要应用在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合。由于步进电动机具有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和成本低的特点,所以步进电动机广泛应用在生产实践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数控机床制造领域,由于步进电动机不需要A/D转换,能够直接将数字脉冲信号转化成为角位移,所以一直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数控机床执行元件;步进电动机的频率特性如图4所示。

除了在数控机床上的应用,步进电机也可以用在其他的机械上,比如作为自动送料机中的马达,作为通用的软盘驱动器的马达,也可以应用在打印机和绘图仪中。
此外,步进电动机也存在许多缺陷;由于步进电机存在空载启动频率,所以步进电机可以低速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速度时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尖锐的啸叫声;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并且,步进电机低速转动时有较大的振动和噪声。
2.3 力矩电动机
所谓的力矩电动机是一种扁平型多极永磁直流电动机。其电枢有较多的槽数、换向片数和串联导体数,以降低转矩脉动和转速脉动。力矩电动机有直流力矩电动机和交流力矩电动机两种。
其中,直流力矩电动机的自感电抗很小,所以响应性很好;其输出力矩与输入电流成正比,与转子的速度和位置无关;它可以在接近堵转状态下直接和负载连接低速运行而不用齿轮减速,所以在负载的轴上能产生很高的力矩对惯性比,并能消除由于使用减速齿轮而产生的系统误差。
交流力矩电动机又可以分为同步和异步两种,目前常用的是鼠笼型异步力矩电动机,它具有低转速和大力矩的特点。一般地,在纺织工业中经常使用交流力矩电动机,其工作原理和结构和单相异步电动机的相同,但是由于鼠笼型转子的电阻较大,所以其机械特性较软。
2.4 开关磁阻电动机
开关磁阻电动机是一种新型调速电动机,结构极其简单且坚固,成本低,调速性能优异,是传统控制电动机强有力竞争者,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
2.5 无刷直流电动机
无刷直流电机(BLDCM)是在有刷直流电动机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但它的驱动电流是不折不扣的交流;无刷直流电机又可以分为无刷速率电机和无刷力矩电机。一般地,无刷电机的驱动电流有两种,一种是梯形波(一般是“方波”),另一种是正弦波。有时候把前一种叫直流无刷电机,后一种叫交流伺服电机,确切地讲是交流伺服电动机的一种。
无刷直流电机为了减少转动惯量,通常采用“细长”的结构。无刷直流电机在重量和体积上要比有刷直流电机小的多,相应的转动惯量可以减少40%—50%左右。由于永磁材料的加工问题,致使无刷直流电机一般的容量都在100kW以下。
这种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和调节特性的线性度好,调速范围广,寿命长,维护方便噪声小,不存在因电刷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这种电动机在控制系统中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3 功率电动机
3.1 直流电动机
直流电动机是出现最早的电动机,大约在19世纪末,其大致可分为有换向器和无换向器两大类。直流电动机有较好的控制特性,因为直流电动机的转速与其它参量有以下关系:
   其中
——电枢回路总电阻
——电势系数
——电枢供电电压
——电枢电流
——励磁磁通
直流电动机在结构、价格、维护方面都不如交流电动机,但是由于交流电动机的调速控制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方案,而直流电动机具有调速性能好、起动容易、能够载重起动等优点,所以目前直流电动机的应用仍然很广泛,尤其在可控硅直流电源出现以后。
3.2 异步电动机
异步电动机是基于气隙旋转磁场与转子绕组感应电流相互作用产生电磁转矩而实现能量转换的一种交流电机。异步电动机一般为系列产品,品种规格繁多,其在所有的电动机中应用最为广泛,需量最大;目前,在电力传动中大约有90%的机械使用交流异步电动机,所以,其用电量约占总电力负荷的一半以上。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如图5所示。

异步电动机具有结构简单,制造、使用和维护方便,运行可靠以及质量较小,成本较低等优点。并且,异步电机有较高的运行效率和较好的工作特性,从空载到满载范围内接近恒速运行,能满足大多数工农业生产机械的传动要求。异步电动机主要广泛应用于驱动机床、水泵、鼓风机、压缩机、起重卷扬设备、矿山机械、轻工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等大多数工农生产机械以及家用电器和医疗器械等。
在异步电动机中较为常见的是单相异步电动机和三相异步电动机,其中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异步电动机的主体。而单相异步电动机一般用于三相电源不方便的地方,大部分是微型和小容量的电机,在家用电器中应用比较多,例如电扇、电冰箱、空调、吸尘器等。
3.3 同步电动机
所谓同步电动机就是在交流电的驱动下,转子与定子的旋转磁场同步运行的电动机。同步电动机的定子和异步电动机的完全一样;但其转子有“凸极式”和“隐极式”两种。凸极式转子的同步电动机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但是机械强度较低,适用于低速运行场合;隐极式同步电动机制造工艺复杂,但机械强度高,适用于高速运行场合。
同步电动机的工作特性如图6所示;与所有的电动机一样, 同步电动机也具有“可逆行”,即它能按发电机方式运行,也可以按电动机方式运行。并且,同步电机的转速n和频率f(Hz)之间有着严格的关系:
     其中
——电机极对数,极数和转速一定时,其感应交流电势频率也是一定的。

同步电动机主要用于大型机械,如鼓风机、水泵、球磨机、压缩机、轧钢机以及小型、微型仪器设备或者充当控制元件;其中三相同步电动机是其主体。此外,还可以当调相机使用,向电网输送电感性或者电容性无功功率。
4 信号电机
4.1 位置信号电机
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位置信号电机:旋转变压器、感应同步器和自整角机。
旋转变压器本质上是可以随意改变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耦合程度的变压器。其结构和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相同,定子和转子各有两组相互垂直的分布绕组,转子绕组利用滑环和电刷与外电路联接。当一次绕组励磁以后,二次绕组的输出电压和转子的转角成正弦、余弦、线性或者其他函数关系,可以用于计算装置中的坐标变换和三角运算,还可以在控制系统中作为角度数据传输和移相器使用。
感应同步器是一种高精度的位置或角度检测元件,有圆盘式和直线式两种。圆盘式感应同步器用来测量转角位置;而直线式感应同步器用来测量线位移。
自整角机是一种感应式机电元件,被广泛地应用于随动系统中,作为角度传输、变换和指示的装置。在控制系统中经常两台或者多台联合使用,使机械上互不相连的两根或多根轴能够自动地保持相同的转角变化,或者同步旋转。
4.2 速度信号电机
最有代表性的速度信号电机是测速发电机,其实质上是一种将转速变换为电信号的机电磁元件,其输出电压与转速成正比。从工作原理上讲,它属于“发电机”的范畴。测速发电机在控制系统中主要作为阻尼元件、微分元件、积分元件和测速元件来使用。
测速发电机有直流和交流之分;而直流测速发电机又有他励和永磁之分,其结构和工作原理与小功率直流发电机相同,通常输出功率较小,作为计算元件时要求其输出电压的线性误差和温度误差低于一个上限。而交流测速发电机又有同步和异步之分;同步测速发电机包括:永磁式、感应式和脉冲式;异步测速发电机应用最广泛的是杯型转子异步测速发电机。
为了提高测速发电机的精确度和可靠性,目前,直流测速发电机出现了无刷结构的霍尔效应直流测速发电机。因为这种霍尔效应无刷直流测速发电机是一种无齿槽、无绕组的电机,所以它不会产生由于齿槽而存在的“齿槽谐波电势”,这种电机结构简单,便于小型化。
5 结论
一般地,在一个完整的自动控制系统中,信号电机、功率电动机和控制电动机都会有自己的用武之地。通常控制电动机是很“精确”的电动机,在控制系统中充当“核心执行装置”;而功率电动机是比较“强壮”的大功率电动机,常用来拖动现场的机器设备;信号电机则在控制系统中担任“通讯员”的角色,本质上就是“电机传感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自动控制系统中都具备这三种电机,在一般的自动化领域,例如运动控制和过程控制,尤其是在运动控制中,控制电动机是必不可少的“核心器件”,所以控制电动机在自动化领域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这也是人们对控制电动机研究最多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随着电机制造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相互融合,各种旋转电机的性能都逐渐“交叉化”和“特殊化”。对各种旋转电机进行极其详细地分类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新型旋转电机都是许多电机工作原理和许多电机制造技术高度统一的有机体。因此,对于非电机专业的一般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来讲,能够从整体结构上把握各种旋转电机的特性和用途就可以了。
参考文献:
[1] 杜坤梅 李铁才 电机控制技术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2
[2] 高庆荣 电气工程师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6
[3] 陈伯时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1
[4] 杨渝钦 控制电机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0
[5] 侯恩奎 电机与拖动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0
作者简介:
卢建强,男,祖籍河北河间市,1979出生,2001年毕业于内蒙古工业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2002考取东华大学信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力电子技术和电机智能控制的研究工作;Email:ljq202391@mail.dhu.edu.cn  Tel:13818551649  通信地址:东华大学192#信箱。
孙培德,男,祖籍上海市,1961出生,东华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电力电子技术和电源技术的研究工作。
顾宝龙,男,祖籍安徽六安地区,1979出生,2002年毕业于江苏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2003年考取东华大学信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力电子技术和DSP技术的研究工作。

专业电机:北京方元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主页:http://www.bjfy-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