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1):
ETD 790系列直流调速器在塑料挤出机行业的应用
在现代塑机行业中,直流控制器以及良好的转矩特性及低速稳定特性,越来越受广大厂家的青睐。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直流调速器冲击着塑机行业,目前在塑机行业主要应用的直流调速器有以下几种:SSD 590(早先的欧陆),ABB DCS400,CT直调,西门子直调,扩容直调(岚洋)产品。从价格优势上讲,扩容直调(岚洋)产品的优势最大,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其次是SSD 590 ,然后是ABB DCS400,然后是CT,最后是西门子直调。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推介一款新的调速器产品:ETD 790系列高性能全数字直流调速器。此调速器现已运用于线缆行业的胶联线挤出生产线,以及轮胎行业的密炼机压延机,造纸行业的复卷机及冶金行业的可逆轧机。现在向大家主要介绍它的一些主要功能:
ETD 790系列直流调速器是来自美国的高性能全数字直流调速器,它的主要功能如下:
■ 预测电流控制
■ 标配的开环及闭环卷曲控制软件
■可自由调用的全功能PID模块
■14位高分辨率,4个模拟量输入信号,完全可编程
■ 开关量输入/输出信号,光电隔离,完全可编程
■ 标配Can-Bus 接口
■ 标配 RS232,RS422,和RS485接口
■选装内置现场总线接口,包括Profibus,Ethernet,Devicenet及其他
■ 标配的内部磁场控制
■ 2层保护 (报警和警告),

软件特点及功能:
■ 32位RISC处理器,带软件和闪存(FLASH EPROM)
■ 编码器设置点跟踪(电子轴带可编程减速比)
■ 卷径和伺服卷径计算  Diameter and servo diameter calculation
■ 调节辊速度控制带/不带线速度设定值
■ 电位器带梯形速度轨迹
■ 2台电机间的负荷分配
■ 等长剪切和飞剪控制
■ 直流电机,感应负载和纯阻性负载的控制
■ 内置功能框图结构,完全可自定义
■ 电机速度控制(缺省)
■ 电机力矩控制
■ 内部或外部的位置/速度/电流前馈控制计算
■ 编码器或测速发电机速度反馈(输入带阻性分配器),2路编码器输入,带标记脉冲,可以通过推拉电路和线驱动器输入进行编程定义(板供电5V和24V直流)
产品规格及外形尺寸如下:

技术规格如下:
功率配置 790为4象限可逆,2套全控晶闸管整流桥
791为2象限可逆,1套全控晶闸管整流桥
晶闸管可控磁场
电枢电流规格(Adc) Frame1:37A,80A,110A,150A,180A;  Frame2:300A;
Frame3:400A,500A;            Frame4:700A,850A;
过载能力 37-180A 150% 过载30秒
300-850 150% 过载60秒
电枢电压 Varmature=Vac*1.15
交流供电电源(45~60HZ) 三相正弦波220V-500V(±10%)
磁场电流 最大输出磁场电流:20~32A(见上图的表格)
磁场电压 Vfield=Vdc*0.82
环境温度 5℃到45℃为正常工作温度,45℃至55℃需要4%降容使用
储存温度 25℃至55℃
海拨 高于1000米海拨高度,每升高100米,降容1%
保护 高能阻容吸收保护(MOVs);散热器过热保护;
即时过电流保护;
反转过流保护;线间阻容吸收网;
磁场失效零速检测;
速度反馈失效保护;
电机过热保护堵转保护
输入输出端口(I/O) 8个可组态的数字输入口(光电隔离)其中3个可以定义成数字输出;
4个可组态的数字输出口(光电隔离);
4个可组态的14位分辨率的模拟量输入口(可以定义为2个差动输入的模拟量输入口);
2个可组态的12位分辨率的模拟量输出口;
2个固定的12位分辨率的模拟量输出口(电流和速度);
2路编码器输入口,一路为速度反馈,一路为速度参考(光电隔离),可以是线驱动型编码器,也可以是单端输入型
标准配置的测速反馈信号接口;
电枢电压反馈,带IR补偿,标准配置;
所有输入和输出信号的状态指示LED
参考电源 +5V DC(编码器) +10V DC(电位器)  +24V DC (编码和数字输入信号)
支持接口 内置RS232 接口连接于PC用于编程和参数设置;
内置RS485 接口和RS422接口用于总线控制传动网络;
内置CAN BUS 接口;
PROFIBUS 总线通讯(选件);
专用软件用于管理与Siemens S7 PLC通讯;
其他通讯选件如Ethernet,DeviceNet,ControlNet和其他总线通讯接口
ETD 790系列高性能全数字直流调速器专为满足所有的调速应用而设计,从单一直流电机传动到最复杂的多电机传动系统都能胜任。790的核心是一台功能强大的32位微处理器,以及先进的预测电流环控制算法,在此基础上允许用户近似无限度地组态以满足特定的要求。丰富的应用软件以及功能模块编程和可组态I/O端口,使用户可以在单一的调速器内构成完整的传动系统。更重要的是790包括10种最常见的系统应用软件,如卷曲控制软件,飞剪控制软件等都作为标配,用户仅需要简单的按动几个按键就可以实现强大的功能。
ETD 790 系列---直流调速的新标准,系统应用的最佳选择。

楼主(2008-07-03):
最近一段时间在试用ETD790的直调,在用的过程中有几点我向大家说明一下:首先是电机铭牌的设定要注意几个问题,1 电机的额定电压设定不是根据铭牌标定来设的,而是通过转换设定,所以您必须要知道你的电机的额定转速,它是按照1500转为基准核算的。比如,电机的额定电枢电压为400伏,额定转速是1000转,那么调速器设定的电压为:400*1000/1500=266.6伏。 2 电机的额定电流还是按铭牌来设定 。 3 励磁电流的设定也要换算,具体步骤如下:比如电机铭牌上励磁电流为1.6A,调速器的最大输出励磁为10A,那么我们设定的励磁电流为:1.6/10*100%=16%。

另外,在用测速反馈的时候,首先要选正确测速发电机的电压,然后再通过面板上面的T3多圈电位器来细调校准输入的测速发电机电压。

通过这几天的学习与试用,个人意见如下:790与590相比,功能要比590强大,包括宏应用上面比590要多,然后790自带的测速反馈和编码反馈,可以为用户省去不少配件板的钱,同时,790的两个485和422通讯接口可以满足做通讯功能的客户,这个配件的钱也省好多。至于CANBUS的接口,具体没有测试过,如果做PROFIBUS或者其它的总线通讯,到市场上买来相应的转换模块就可以解决问题。

缺点:设定参数有点麻烦,就像上面讲的,要通过换算,这点和590或者其它的直调比起来不方便,不过相信790下一步的发展会解决这个问题,我还听说790要将英文界面做成中文的界面,相信这也是大家期待的。

楼主:
大家最近都在忙奥运,但是也别忘记来工控论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