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1):
我的本本,装的是双系统,c盘vista,d盘xp,昨天我在XP里装了wincc,重启后,我的xp就进不去了。只要输入密码启动后立马就自动注销,怎么也进不了系统,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卸載防病毒軟件,然后安裝Wincc,安裝完畢后安裝防病毒軟件。

楼主:
关键是我系统现在就进不去。卸载不了啊。我在vista下面已经把病毒软件给删除了。还是进不去。。。

网友B:
注册表里的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下的Userinit 键值被修改了,建议你,重新装系统,或安装时按F2覆盖安装,再装wincc时,把C:\WINDOWS\system32里的userinit.exe改成userinit1.exe,然后按照刚才给的路径进注册表将Userinit键值也改成Userinit1,然后再安装wincc,装完后不要重启,删除在安装wincc时新建的Userinit(syetem32里的和注册表里的都要删)再将上面改的Userinit1,都改回Userinit,然后重启就没事了,你用的XP是不是不是原版的呀?

网友B:
还有好像VISTA系统装西门子的软件不行,建议你最好改成XP,我没试过在VISTA下装西门子软件,只是听说

网友C:
[讨论]
你先安装一个英文版本。然后更改为中文试一下

网友D(2008-11-11):
好象没别的办法 重做系统吧 在装WINCC 在装杀毒软件
我遇到过这问题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