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1):
现在单位的一条生产线上的控制电脑出现问题,现用一台普通台式电脑替代,生产线的控制软件已经安装,软件可以正常打开,但能串口就是无法和CQM1H CPU21联接上。用另一个生产线的控制电脑联接没有问题,说明串口线和CQM1H都应该没有问题,在这也想问题是不是工控机上的串口难道和变通台式电脑的串口不一样?应该都是RS-232C通信的呀。。是不是还要做其他什么样的设置呀?我们的是上海华东建筑机械厂生产的设备。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点提示什么的。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你装的那个控制软件要编程的

楼主:
我安装的控制软件就是一个生产线控制软件,是一个混凝土生产线的控制软件。在生产时要输入配比什么的。

再就是问下普通台式电脑的串口和工控机的串口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楼主:
CQM1H CPU21 电脑联接需不需要单独安装类似驱动程序一类的什么软件?

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软件可以测试接上串口线后与CQM1H CPU21是否连接上了?在原来的电脑上有个叫LSS的目录是作什么的?

网友A:
要说串口应接没什么不同,我厂里也有用就是普通的台式电脑,我怀疑是你那个软件里面的一些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B:
如过你的控制软件是正常安装的,查通讯设置,要与PLC里的一致.

楼主:
我咨询了下生产线的生产厂家,他们说可能是CQM1H CPU21 认工控机主板的,会有这回事情吗?

再就是电脑和CQM1H CPU21 连接,还要不要安装什么驱动程序什么的?

楼主:
和CQM1H CPU21 通信是不是要什么密码什么的?

网友C:
需要编程软件 连线的
QQ 596716790
电话 13396452298
联系 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咨询了下生产线的生产厂家,他们说可能是CQM1H CPU21 认工控机主板的,会有这回事情吗?

再就是电脑和CQM1H CPU21 连接,还要不要安装什么驱动程序什么的?
头次听说CQM1H会认工控机;你可问问厂家,控制系统是他们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