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丝易烧断

楼主(2008-03-21):
我厂有台工业加热炉,总功率为180KW,分21组,每组电压为单相380V,用7*1.1铁铬铝扃带成螺旋状,每组发热丝长度46米,炉温750度,不知为何发热丝老是容易断,经常要维修,影响生产.还望各位大虾指点,谢了!!

网友A(2012-12-15):
电流大?质量差?

网友B:
如果是新设备就是质量问题,如果维修后连接部分容易坏就是工艺问题了。

网友C:
估计是积热烧坏了,加大散热,加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