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1):
我们用的西门子6RA70系列的直流调速器 今天有一台F040故障无法复位 经过查看厚发现为A039和A067两个报警没有复位掉 查看R013和R014里面的温度检测发现温度都超高  直流电机发面发现电机持续发热 经查发现励磁一直都有输出并且励磁电压高达900伏 这个是否是由于可控硅击穿引起的的 如果是那可控硅换后会不是再次由于励磁电压过高而再次击穿呢

网友A:
这是什么毛病呀,我怎么越看越糊涂呢!励磁交流供电部分,保护装置没有动作吗(难道没有保护电路)?安常理可控硅击穿的话,快速熔断器应该爆了的呀?电机发热的现象,倒有点象励磁过功率(电压高),你的参数设置合理吗?还有最好亲自检测一下可控硅,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励磁反馈电路也是重点要查的地方!一般来讲,即使反馈有问题,也不可能测出励磁DC900V的高电压(除非你是开路测量)!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把励磁那块板整块换掉了,之后就OK啦

网友C(2015-11-06):
励磁900V应该是你没带负载,三相整流不可能到90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