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问题

楼主(2008-03-22):
请问只有两根线的欧母龙交流接近开关的原理和接线方法,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A:
串连在电路里面,就像按钮一样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找交流的 直流的一样可以用 没有直流电源吗  我公司现在用的就是24V直流的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