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2):
我的意思是不用在机器上试 就能知道他的动作是不是正确的 在电脑上演示出来

网友A:
有呀,模拟仿真软件

网友B:
很多种都有,象西门子,欧姆龙,三菱就有

网友C:
我只用过3菱的那个仿真,GX-SIMULITER
感觉不是很好,因为很多输入没法表示出来,所以我从来不仿真,直接到机台上去调试

网友D:
西门子S7-300/400的Step7v5.3较好与上位机人机界面WINCC6.0
都可模拟,也互相能访问,非常好!

网友E:
有,不實用!
三人行﹐必有我師

网友F:
有的,AB的也有,不知道你要用那一个PLC仿真软件!

楼主:
我想要三菱和西门子的  哪位大哥有给我发一个啊
wzqc.w@163.com

网友G:
我想要三菱和松下的   哪位师傅有给小弟我发一个啊
tkangxing@163.com

网友H:
仿真控制比较简单的还好些
复杂的时候仿真也麻烦
最好就是上机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