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2):
同志们好,
SRET)

楼主:
还想问各位比较知名的运动控制器或卡有哪些?好用的有哪 些?至少4轴以上

网友A:
会的不说!说的不会!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问各位比较知名的运动控制器或卡有哪些?好用的有哪 些?至少4轴以上
这些轴要不要插补或是同时动作呢
三菱有QD70P8控制8轴,没有插补功能
再复杂的就是运动控制器了最大一个可以控制32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