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S1G的0.2秒脉冲是什么

楼主(2008-03-22):
请教CS1G的0.2秒脉冲是什么,CPM1A是25501

楼主:
图片看不清楚,重发
我用cx-sim1.6仿真,只能用CS1G,不能用CPM1A,不知CS1G的0.2秒脉冲特殊辅助继电器是什么,只知道CPM1A的是25501.

网友A:
好像没有吧?我记不清了。
你从下拉菜单里找找看嘛,找的到就是有,找不到就是没有。

网友B:
您可以從全局符號中選取P_0_2s,或者選擇CF103

楼主:
问题已解决,0.2秒脉冲是CF101,也可以直接输入P_0_2s,CF103是0.02秒脉冲。
更简单的办法:初学者要仿真,可以先写一个CPM2A的程序,再变更PLC类型为CS1G。

网友B:
實際上知道地址也無意義,系統并不支持修改地址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