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3):
我们有一台设备,之前是好的,但上个月松下的驱动器坏了,现在换了一个新的,我只按以前的参数设了一下,是pr00到pr7F的参数,现在开机时马达会很响,而且回原点时,找到了原点没有动了,但PLC的NC413模块还有肪冲在输出找原点,过几秒就报警ERROR13,而且设好的参数重新上电时又回到了出厂值,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08-05-28):
高手指点一下嘛,期待中

网友B:
参数没有写进EEPROM

网友C(2008-07-04):
出现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
测量链接器(L1 L2 L2 )的线间电压

网友D(2008-09-28):
U.V.W严格按照手册接线再试

网友E:
恩。先看看U、V、W,再看看LIC,L3C,接线是否正确;
然后检查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