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3):
s7-200的POU密码如何解开?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说明:西门子S7-200POU密码删除软件的使用方法,把MicroWin.V4.SP4.POU密码查看器补丁复制到Microwin.exe相同目录下执行,即.\bin子目录里,如: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MicroWIN V4.0\bin目录,按提示操作.每次只可查看一个POU的密码或不用密码直接按验证即可删除密码了,如需查看另外的,关闭软件重新运行即可.如需要联系我吧,QQ:898735113

楼主:
[讨论]POU密码问题
请问是什么软件?要收费吗?

楼主:
是我自己以前编的程序,很久了,将我的密码输入老是出错,不知为什么?还望大哥帮帮忙,免费传一个给我吧,谢谢了!我的QQ:6600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