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23):
电机不转能不能产生可控制的转矩?或者说多大速度以上才能控制转矩?主要是关于鼠笼变频控制的交流电机,功率大概500kw左右

网友A:
异步电机不转不能产生可控转矩电流。带编码器以后,1Hz以上可实现转矩可控;不带编码器5Hz以上可实现转矩可控。同步机可以实现堵转转矩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