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3):
居住在楼顶的住户一般电表装在一楼 因距离运线径小220v到了指有200V如何用电容补偿及计算电容量过大有什么后果请教了.多谢

网友A:
线路改造!

楼主:
线路改造.工程项目大.我手头上有工业用电容器装上怕电容量过大不知有什么后果请教了.多谢

网友B:
我觉得大电容使用的话,电流就大,你的线径够用的话,那大电容只有浪费,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最好是主线放大点,这样才是根本。

楼主:
为什么?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