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23):
用单相220V的电,除了用变频器能控制三相电动机外,还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A:
如果功率小也可以用单相电带,但接法就不一样了

楼主:
能不能讲一下接法

网友B:
我都没有搞清楚,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接法我就不清楚,但确实可以这样用

楼主:
4楼的兄弟:
              我说的意思是,我现在有个三相马达,用220V的单相电,不用变频器,有没有什么接法可以让它动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4楼的兄弟:
               我说的意思是,我现在有个三相马达,用220V的单相电,不用变频器,有没有什么接法可以让它动起来?
很简单,只要将你现有的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的接法就可以了(要加一只适当大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