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调速

楼主(2008-03-23):
DSP控制逆变器带电机做变频跳速,启动频率20HZ,出现的问题是,调制比要到0.9以上电机才转,调制比太低电机不转,但调制比太高,调速范围太窄,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DSP不就是发出给定指令吗?“调制比”是变频器的能力问题,不是DSP的能力吧?而变频器如果调制比不符合要求,可以看看是那里的问题并解决它。

启动频率20Hz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能在详细地说说吗?

楼主:
我想说的是,自己做一个逆变器,负载是电机,用DSP程序发出SPWM波形控制逆变器开关管,能达到变频调速的目的。

网友A:
哦,这样呀。调制比指的是IGBT得导通率吗?0-100%就可以了吧?至于电机转还是不转,要针对电机转速的闭环控制决定,与开关驱动电路的调制比没关系吧?调制比控制电机转不转那是开环控制,针对开环控制其调速比就是不高的。